液晶显示器刷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8-05-01):
求教各位高手,平常所说的液晶显示器刷程序到底是把程序刷到MCU里面的还是刷到EEPROM里面的???

网友:
是把液晶屏的型号驱动刷到驱动板MCU里,EEPROM是驱动板上用于存储有关设置上面的数据

网友:
那么请问程序中包括了那些信息?如我有两个不同牌子---15的LVDS屏.接到同一块解码板上会怎么样.  请问谁知道,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我觉得你首先要明白一点:为什么液晶显示器要刷程序?

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大家都知道液晶要刷程序,但为什么液晶要刷程序?这个问题相信真正知道答案的人会不多了~~~~~~~

网友:
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大家都知道液晶要刷程序,但为什么液晶要刷程序?这个问题相信真正知道答案的人会不多了~~~~~~~

网友:
道理与主板上的BIOS芯片一样的,它必须靠程序指令来控制初始化外围元件,正因为有了它液晶的扩展性,灵活性才大大加强了,。。。就比如AOC与联想,方正代工做液晶,他可以只在MCU上做文章而不必重新设计其它电路

网友:
学习了 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