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EP-8KDA31不复位 问题在线急等..

楼主(2008-05-01):
磐正EP-8KDA31不复位 问题在线急等..

上假负载复位电压为0.19V   vtt 1.27V
电源好信号: 2.55V
cup旁边6个管子电压  有3个为12V 3个8.7V

下面如果查起?

网友:
如何查起..
急等中............

网友:
你说的电压不完整啊  没有说出真正的CPU主供电

网友:
是NF3的桥吧,量一下桥周边的电容有没有 短路的 。

网友:
量一下桥周边的电容有没有 短路的 。......

十万个V什么 -5 骗分帖

网友:
有几个电容短路是不是就是桥怀了,到底要有几个电容短路才能肯定是桥坏了

网友:
NF3桥旁边有四个电容 对地打阻值时四个电容的正负极对地都不通..
其它旁边的电容打阻值都正常..

网友:
如果是PCI复位没有就重点查各电压,如果CPU复位没有就查NB电压,时钟。

网友(2009-03-13):
谢谢楼上解释啊
谢谢

网友:
你说上假负载复位电压为0.19V,可能CPU座虚焊.你有空加焊来看看..

网友(2009-04-18):
这个扳子 南桥容易坏  很烫手。。 你查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