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N5819应该是肖特基二极管,它的正常压降是多少?

楼主(2008-05-01):
我的一个长城电源看上去什么都是好的,就是不能启动,有+5vSB输出,保护电路启动,看了论坛的一些资料说可能是整流
二极管
击穿,我把二极管都测了一下,发现那个1N5819的压降取出用数字万用表测显示170,电路板是两只并联,这个压降对不对,是不是坏了,请帮一下,谢谢!!!
资料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应该差不多是好的。

网友:
哦,刚才上网查了一下资料,应该是好的,下面是查到的资料,谢谢
小电流时是0.1-0.2V。
流过额定电流时就大了,看数据手册可知:
1A 3A
1N5817(20V/1A) 0.45V 0.75V
1N5818(30V/1A) 0.55V 0.875V
1N5819(40V/1A) 0.6V 0.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