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IDE接口脚位

楼主(2008-05-01):
各位大侠
有谁知道台式机IDE硬盘和笔记本IDE硬盘的脚位是如何排的吗?
是横点脚位?
还是上下点脚位?
第一脚是哪个?
最后脚是哪个?

网友:
像MT的硬盘电路板上会标出那的,一看就知道了

Pin Name Dir Description
1 /RESET  Reset
2 GND  Ground
3 DD7  Data 7
4 DD8  Data 8
5 DD6  Data 6
6 DD9  Data 9
7 DD5  Data 5
8 DD10  Data 10
9 DD4  Data 4
10 DD11  Data 11
11 DD3  Data 3
12 DD12  Data 12
13 DD2  Data 2
14 DD13  Data 13
15 DD1  Data 1
16 DD14  Data 14
17 DD0  Data 0
18 DD15  Data 15
19 GND  Ground
20 KEY - Key
21 n/c - Not connected
22 GND  Ground
23 /IOW  Write Strobe
24 GND  Ground
25 /IOR  Read Strobe
26 GND  Ground
27 IO_CH_RDY
28 ALE  Address Latch Enable
29 n/c - Not connected
30 GND  Ground
31 IRQR  Interrupt Request
32 /IOCS16 ? IO ChipSelect 16
33 DA1  Address 1
34 n/c - Not connected
35 DA0  Address 0
36 DA2  Address 2
37 /IDE_CS0  (1F0-1F7)
38 /IDE_CS1  (3F6-3F7)
39 /ACTIVE  Led driver
40 GND  Ground

网友:
谢谢楼上的
我知道硬盘脚位
我现在想知道的是脚位的排序是怎样排的
是横着数还是上下数?

网友:
建议你在本论坛中找张生的原创IDE脚位图

张先生的原创IDE脚位图: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29996-1-1.html
图文并貌,应该会比较容易理解!

网友:
谢谢楼上的~
我找很久了~~
非常感激

网友(2009-07-22):
想问一下笔记本IDE有44线
有点图吗

网友(2009-08-30):
7# 三石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