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检测,红色棕色的块怎么屏蔽

楼主(2008-05-01):
用MHDD4.6测试硬盘,开始就是红的和棕色的连着的块,速度大于500MS,再往后就是黑色的,中间有断续的绿色的块,最后就快了,怎样把开始的块屏蔽呀?
硬盘

网友:
这是大多数硬盘都会出现的事,如果填表填不掉的话就只好用PC3000去关磁道了!

网友:
得看是什么牌子的盘.,具体盘维修方安不一样,学多点你就知道,基本上没有简单屏蔽就可以用的盘!

网友:
那要看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盘 ,不同的盘有不同的做法

网友:
我的盘一块是迈拓30的薄盘,一块是老昆腾40G的(联想品牌机器上的),都是一样的现象!但是做系统可以坐进去,就是速度比较慢,用GHOST克隆的速度只有100左右!好的速度可以达到400多!

网友:
能装系统,不会丢失文件,是基本正常了,老盘,速度就慢.

网友(2008-08-26):
用MHDD试一下写入表里。

网友:
呵呵,可以试试擦除,看能不能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