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600时开时不开

楼主(2008-05-01):
各位老大,我有一个HP 5600  的本本,有时能开机有时又不能开机,不能开机的时候数码卡上显示69,不知这个代码是什么地方的问题从何处查起,请哪位师傅帮助一下,在此谢谢了

网友:
不能开机时,是一通电数码卡就跑69,还是跑了一阵才停到69,这个很重要的。如果一通电就跑69,这个数值就没什么意义,如果是跑了停到69就要具体分析了。

网友:
还有就是你的这个BIOS是什么牌的,我还没接触过这款机呢。

网友:
这个是跑了一阵才停到69的,对了回复楼上的,这个BIOS是SST的,我想请问一下难道说会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晕,我是说BIOS厂家,如AMI,Phoenix,不过HP多半是Phoenix,如果跑过38的话应该是显卡,你可以压一下显卡看看是否虚汗。

网友:
我也怀疑过显卡,不过这个显卡是集成在北桥里面的,北桥的型号是ATI  216PS2BFA22H
但是北桥我也压过,别的芯片也压过还是不行,有时不理它,过一会儿又可以显示,多开两面次又是69不动了
还有就是想请问一下,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吗,那又在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
对了,后来我又开发现个问题,不管按面板上的哪个按键都可以通电,而且能不能显示上面的灯都全亮,有时一通电就是显示38,难道说真是北桥坏了

网友:
为什么不去面板直接点呢

网友:
去面板直接点又有什么用,还是没有显示呀

网友:
更换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