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键盘上的指示灯按下电脑就启重

楼主(2008-05-01):
一块老技嘉主板一直用的好好的.最近变成了进入XP系统后,按下键盘上的指示灯(大小写和小键盘灯还有LOCK灯)电脑就会重启.
不知是什么原因.请高手讲讲.

网友:
怎么没有高手帮忙,
在线等回复

网友:
不用等了,换键盘吧,大过节的人少啊~!!!!!!!

网友:
键盘没有问题啊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吧
见过这样的状况吗

网友:
先换个键盘,不好在做系统,仍然没有改善只能修主板去了

网友:
先换个键盘,不行CMOS清零或刷BIOS!

网友:
已解决.

刷BIOS后好了

网友:
居然是 BIOS的问题 要是我出现这个问题 我肯定是现换 电源  在换 系统  在换 键盘!。

网友:
学习了,要是我的话,首先换键盘。然后I/O,呵呵

网友:
遇到这些小问题,在排除系统故障后,就先刷BIOS(这个对于换件来说简单一点,先做),这就是我的感想。

网友:
把你的QQ卸载掉,再试一下看正常否?不正常继续更换键盘,刷写BIOS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