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512内存的金手指断了,怎么能修好啊??

楼主(2008-05-01):
一个朋友送来一个512的内存,金手指断了两个,我用烙铁焊了好长时间也没焊上,请教高手怎么能修好???小弟先多谢了

网友:
焊是不可能的,要用502就行。别什么都焊,有时也得用用胶
;P

网友:
烙铁肯定是烙不上的~因为下面的是PCB板,不沾锡的
金手指烧了,上面的线一般都在,用刀片刮掉表面的漆,露出金属部分,上点焊锡,再从报废的内存条上用刀片切下金手指,最好带一点点线,对齐后焊上,再用502沾上就可以了~~
等粘水干后刮干净表面多余的粘水就可以了`~

网友:
偶也用502搞定了一次人家因金手指脱了而不要的,赚翻了。。。

网友:
烧掉的地方要用刀片刮干净..用502粘金手指..再焊的时候速度要快..

网友:
一般金手指断了还是可以继续使用的,不接也可以。

网友:
只能用胶嘀,看一下用 导电银漆 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
不接也可以...不会吧...烧掉接地脚是没问题...烧了别的脚就不行的吧

网友:
呵呵,以前好象在论坛看过去直接用"铅笔画线"都可以.利用了石墨的导电性.

网友:
还是用胶粘的好,然后再用电烙铁加点焊锡连接起来就OK了

网友:
新手不建议用502,用502一但操作失误就难以补救,
在此建议新手还是使用热溶胶,弄好了拿刀片刮一刀基本解决问题
不管你失误多少次都可以,而且方便实用,物美价敛,最主要是不担心会挥发,
再次建议所谓的高手不防也试试,

网友:
我用一小段铜线砸扁了,磨好形状,用502沾上

网友:
我也是这样的呀,我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将我的 内存有胶粘好的。

网友(2008-06-19):
哈哈,学习了.我也试试

网友:
修复金手指的话,502胶水是少不了的

网友:
AB胶也可以啊,另外,如果金手指无法使用的话可以找片小铜箔,剪合适形状粘上去即可

网友:
地线烧掉了无所谓
可以从旧网卡。废显卡上拆金手指粘上:)

网友:
金手指一般不会烧地板那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