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南桥

楼主(2008-05-01):
我有一个ASUS的笔记本 南桥坏了 ~如果要更换需要多少钱 ?

网友:
我换过一个,要我200元。是赛扬的cpu

网友:
换南北桥最少300左右,成本80那样,主要是做桥难,

网友:
迅驰以上本本500起。。。。。。。。。。。。。。。。。。。。。。

网友:
迅驰以上本本500起
是什么地方能有怎么高啊,我们这有人160都做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我维修没有固定的收费标准。但有最低底线,没有上线。看人下菜。
昨天给一洗浴换了个CPU 风扇(台式机)收了230元。这还不算啥。我的一个同行曾经给一客户的笔记本做系统,你猜收了多少钱,吓人,600元。

网友:
机器维修好了,收费多少确实是根据顾客来的

曾经有一台机器风扇不转过热自动关机,给风扇除尘后故障排除,花了15分钟,收费100。因为维修速度很快,顾客很满意;)

网友:
哇~上面两位也太牛了把...很好很陈冠希

网友:
是啊。就是看什么人说什么价。。。

网友:
真正的有钱人才不管你多少钱,最主要是快。当然,不能说天价。

网友:
换南北桥最少300左右,迅驰以上本本500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