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250P4电源电容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8-05-01):
有个200WV330UF的电容爆了~!很明显,没注意看换了个200V330UF,量了下桥整二极管没坏,只是保险烧了.量了其它地方好像也没有短路现像,换完电容上电5秒钟爆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注意看了下,200WV和200V有区别吗?还有换上电容就爆的话还有什么地方有短路的现像会起直这种现像~!!!高手支招~!

网友:
如果你没有弄错正负极性的话,整流桥或均压电阻坏了。

网友:
可能是另一个330UF的电容短路或严重漏电导致。另外,有部份电源在每个330UF的电容两端并联有一个压敏电阻(具体叫什么名称不清楚,当其两端电压超过其标称电压时器件的电阻值会从无穷大变成极小的阻值,用来保护电路中的其他元件),检查一下是否有问题。还有就是,两个电容器都并联有一个100~330K的电阻,若有一个开路也会导致两个电容上分配到的电压不一致。

网友:
是你插反了吧............................

网友:
最可能的就是你把换上去的电解电容的正负极接反了!

网友:
不会反的,负极很大的一个半圈啊~!!!!明天我在去查一下是不是电阻和整流桥~!

网友A:
查了一下,接200V330UF的那两个电阻啊~!都是0欧了,那个是不是均压电阻啊~!正常的话阻值是不是像上面高手说的在100--200K之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接200V330UF的那两个电阻啊~!都是0欧了,那个是不是均压电阻啊~!正常的话阻值是不是像上面高手说的在100--200K之间啊~!

都有色环的呀。如果没有烧变色,可以自己算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接200V330UF的那两个电阻啊~!都是0欧了,那个是不是均压电阻啊~!正常的话阻值是不是像上面高手说的在100--200K之间啊~!

在板上测量的吧?说明整流桥或电容或后面的大功率管子有短路。请焊下重新测量。

网友:
狂晕啊,是两个200V330UF的电容都挂了,一个爆了一个表面没现像,但是直接短路了,看来以后修烧的这种电源要多量量才能上电了~!

网友(2008-07-20):
可以把电压降低后,接入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