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暄极光7300GT钻石增强版 256M PCB氧化问题(附图片)

楼主(2008-05-01):
我有块极光7300GT钻石增强版 256M
问题是用一会屏幕有时候会有几条线跳动 ...
拿去厂家他们说PCB氧化没办法保 ~请问这个真的没办法修吗 ?
本显卡是07年6月份买的....
http://www.maxsun.com.cn/topic.p ... ductID=500&keyword=
这个是本显卡厂家网站
[
]

网友:
把元件卸下,一般氧化的焊盘就很容易看得清楚了,颜色不一样。把氧化的焊盘刮亮上锡后再把元件焊回就OK了

网友:
你拿到那一个厂家了?
会说这么不付责任的话?如果是PCB腐蚀还差不多。

网友:
一般过保了的卡,就会找一些托词的,也许你那可别人看了不好修

网友:
这个是07年6月份买的~我08年2月份就拿去保了 厂家就退回来说PCB氧化没办法保
我把图片也发上来了

网友:
谢谢你
好,谢谢你,大家都需要的好帖
-------------------------
There is
buy wow gold
web; you can buy really cheap wow gold here.Buy professional power leveling services,
Cheap WoW Gold
Cheap WoW Gold
Cheap WoW Gold
Cheap WoW Gold

网友:
其实厂家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显卡氧化了(图3,好像老鼠尿过一样),按道理不是质量问题(人为使用不当),不给保修吧
好像掉了两个小电阻,你把焊盘用小刀刮干净,用洗板水洗干净再焊上去试试。我估计清洗干净就可以用咯
厂家怎么这点小事都不做呢
[
]

网友:
其实那个地方是我用湿布擦的...因为那时候那个地方上面都是灰尘~我以为是灰尘问题引起的~就拿了湿布擦 擦完还是一样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我觉得是可以处理好的。我弄过的手机进液腐蚀板比你这严重。

网友:
应该可以搞好的。。。。。。。。。。。。。。。。。

网友:
经销商代理还是说不能保

网友:
你可能买到假铭暄了,要直接联系厂家,我一块铭暄显卡用不到两年就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