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1GX-M2主板PG信号求助

楼主(2008-05-01):
661GX-M2主板,上478假负载测核心电压和参考电压正常!PG信号只有0.3V!取下假负载测PG信号端对地正反为126(二极管档)。IO为IT8705F。请大家帮帮忙我该如何查

网友:
没PG信号,一直是个难题,排除线路开路,CPU主供电内存显卡等基本供电正常后.我一般从ATX8脚,电源IC,主时钟IC与IO,门电路入手,一些高手通常用切线法排除.845的板没PG还好修点,462的板没PG,会把人修的好惨.而且462几乎以无PG见多.希望更多人观注没有PG的维修.

网友:
PG信号真的很难查,一般从ATX8脚追,或者从哪里出问题开始追。不过不查图纸不知道哪个地方是属于PG信号

网友:
这么复杂!看来只有先下IO啦(IO有点生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