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蒲107 F4混和色不对

楼主(2008-05-01):
飞利蒲107 F4混和色不对
在EMC软件下看不到粉红色,调会聚没用
不知道哪位有这个的EPROM数据

网友:
肯定有三基色啊
我还没遇过这到过这种种现象
亮暗平衡也调过了

网友:
RGB三色是基色,显示器是加色原理,RGB三色组成七彩颜色,如果缺少粉红色,应该是RGB三色平衡没有调整好。OSD菜单颜色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