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的T60 PMH7 U61 时钟不起振?

楼主(2008-05-01):
相连的阻容原件没有断线,其他各脚电压正常?哪位朋友请帮忙指点下好吗 谢谢了 ?
进水

网友:
:L :L 盼望高手指点下 如果是芯片本身坏?2个芯片都坏掉了吗 ?

网友:
谢谢楼上朋友指点 进水腐蚀正好是开机那一块!已经连了4根线了
RTCVCC也断线了连上后一脚有3V 但还是没有波形 有点想放弃了 呵呵
[
]

网友:
看看PMH7有没有供电,没有供电当然也不会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