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不能分区格式化怎么解决

楼主(2008-05-01):
这两天接连收了三个硬盘,一个是迈拓80G 6Y的盘,一个是三星的80G。都是不能分区格式化,DM清零,低格,MHDD的erase都用了,也重建了MBR,都不管用,拿个一样的整盘对拷的话可以拷过来,但还是不能分区格式化,也不能装系统,一进系统就蓝屏。买了PCIPC3000,但还没学会,不怎么会用。求高手们给解释一下,应该从哪入手。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硬盘,但那时候我还不修盘,
现在修盘了,又碰不到这样的硬盘了,

楼主说的是硬盘只能读不能写的特殊故障,
随你怎么格,原来的数据你一重启就还原了.
像这样的硬盘楼主道先要排除还原精灵之类的软件在做怪,
你以经卖了PCI的3K,对于你所说的那个MT的硬盘,你清SMART,再重建译码表看看能不能搞定.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复,可以肯定没有还原之类的软件。明天就照着方法试试。不行了,再来麻烦各位。

网友:
我的一个笔记本希捷的40g硬盘也是这个问题,真不知道怎么解决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直接开SF 修好了!!!!! :lol

网友:
应该是还原精灵之内的软件在做怪.本人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