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分主分区,不能分逻辑分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5-01):
一个三星的80G盘,只能分主分区但不能分逻辑分区,主分区可以随便分,整盘分成一个主分区也可以,但就是不能分逻辑分区,diskgen,DM,fdsik.都试过了,也用DM清过零,低格过,MHDD的erase也用过。就是不行,原盘是好的, 顾客拿来时也没说清楚是怎么造成的,只是说逻辑分区的盘都打不开,怀疑是分区表坏了,他自己用过易我分区表大师搞过,没搞好就拿来了。自己也搞了半天。哪位朋友修过同类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克隆系统光盘里的瞬间把硬盘分为四个分区功能~!然后再随便用你上面的分区软件重新分区试试....

也可以把它挂在另一台装有系统主机里,进系统里再把它分区看看能不能....

挂在另一台机子上,能看到盘符,但打不开,也不能分区。瞬间分区今天刚试,也不行。

网友:
是不是能分出来分区,但是打不开啊,有什么样的错误提示???用分区软件分的时候有什么提示吗?是不是装过一些还原类软件或是品牌机自带的一些功能的硬盘

网友:
是只能分一个主分区,和一个扩展分区,但在扩展分区上却不 能分逻辑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