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I45GV主板奇怪问题 求大家帮忙看下

楼主(2008-05-01):
今天受到收到华擎主板一块P4I45GV,开机能自检 自检之后,显示器就显示无信号输入,每次开机都是这样,自检很正常,集成显卡和外接AGP显卡都是一样效果,能触发自检 就是自检完后显示器就开始显示无信号输入了,无从下手从哪查?请教高手支招,不胜感激.
显卡

网友:
不知道代码多少。
:) 我觉得先刷一个BIOS试一下。不行在说

网友:
故障找到了 主板跳00正常进系统了 问题出在电源上 拆下来有几个电容都鼓包了 换了电源之后正常了 电源要修了 谢谢大家了

网友(2009-05-16):
估计是电源输出的电压太低,引起显卡供电不足吧

网友:
。。。。汗,板卡级维修。

网友:
高 真高 谢谢了 我从你们身手又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