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教 .HY5DU56822BT-J

楼主(2008-05-01):
HY5DU56822BT-J
HY:现代的颗类
56:256M
8: 8位
是不是 只要 上卖弄 3个参数 OK 就可以了..
因为 我 看到有 HY5DU56822AT-J
HY5DU56822BT-J
HY5DU56822T-J 上面恴 3种 可以 互唤码?
现代

网友:
额 .. .这个 . .这个. .. 怎么 没人 能 帮我 回答这个问题码?
请教诶..

网友:
继续请教 啊 、请教 。。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好象不可以互换,我换过之后基本没好过
一种是不开机(无短路)二是全红(芯片好无短路),三就算你换回原有同型号芯片依然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