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15主板电源4针12V短路的问题?

楼主(2008-05-01):
技嘉GA-8I915ME主板在跟电源4针12V相连的电容、电感、上管,下管全部都短路,范是由它供电的都与接地相通。
有试过把短路的电容、电感、上管,下管全部换掉后,但一通电后又会短路。
请高手们给点意见和思路吧。

网友:
这个只能静下心来,一路一路的断开,只要下上功夫,肯定会有收获的

网友:
要换电源IC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心在飞翔

管理员

论坛扫地的。。。。

UID 11
精华 11
积分 26203
帖子 4076
经验 17459 点
人气 78 点
阅读权限 200
注册 2006-8-25
状态 在线  #3发表于 2008-5-1 23:19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加为好友
要换电源IC才能解决问题,

是不是把电源IC吹掉就不会短路了吗,IC很奇异,是方形四面都有针脚的,很难找吧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用到12V 电源管理芯片 那CPU那个场管  I/O 那个串芯片GD7532是不是。还有吗?

网友:
1.看上管或下管是不是正常,如果哪个老烧就查与他连接 的电阻到电源ic
2。几相供电中有某项不正常,引起负载过重
pci上也用12v的,io好像没有哦

网友:
对地短路

有可能是某个MOS管短路 造成全部短路

一个一个的吹下来!十二V的

吹到不短路时

就它坏了

确定是某个元件坏了!

换上好的

其它的应是好的!

吹上去就行了!

网友:
建议先排除P4小插头和ATX的12V是不是同一线。如果连在一起,要先拆掉那些12V经过的芯片,比如COM口芯片,1394芯片。另外检查是不是风扇接口被人上个跳线帽上去。如果2个12V不是一起的,可以先拆掉主电源IC,然后是小电源IC,最后是上下管,直到拆到不短路为止

网友:
建议先排除P4小插头和ATX的12V是不是同一线。如果连在一起,要先拆掉那些12V经过的芯片,比如COM口芯片,1394芯片。另外检查是不是风扇接口被人上个跳线帽上去。如果2个12V不是一起的,可以先拆掉主电源IC,然后是小电源IC,最后是上下管,直到拆到不短路为止
同意楼上说的,用这个方法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