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值球 的问题~~

楼主(2008-05-01):
用网 把球值好.. 后 把网 拿下来 .
丢 微波炉里 . .高温 加热 进行 球恴固定. . 怎样啊.. 无风 直接 高温...
高温
问题

网友:
楼主知道微波炉的工作原理吗?
微波高产生温度的原理,与炉子不同的

网友:
不可以微波炉,一是温度肯定达不到,二可能打坏芯片

网友:
用锡炉行的吧,放好球后,放在一块铁板上放在锡炉上加热固定锡球,这样行不行.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用微波炉试过。楼主要学习一下微波炉的原理了。4楼的还要加铁片。这样微波炉很容易挂的。

网友:
顶一个吧
既然看了,顶一个吧,好帖子
-------------------------
There is
buy wow gold
web; you can buy really cheap wow gold here.Buy professional power leveling services,
Cheap WoW Gold
Cheap WoW Gold
Cheap WoW Gold
Cheap WoW Gold

网友:
开玩笑吧!!!!
当然不行的那!一定要多练习论坛上说的办法才是根本呀!不可想如何捷招。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