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51GN7板跑2D C4后停留.

楼主(2008-05-01):
U51GN7板,触发后跑2D  4C就一直后停留4C不动了.这是什么问题啊?我上过假负载.时钟端没电压.其它的测试点电压正常.

网友:
确定有没有片选信号,如果有跑C1再到C4可以先刷个BIOS

网友:
检查MOS管供电电压            !!

网友:
LZ
先确定故障范围在内存部分还是在显卡部分
从你这个代码来看,我觉得应该是显卡部分出了问题

网友:
个人觉得可能是BIOS有问题。楼主刷一下看看

网友:
用的是集成显卡.内存换过了.BIOS装在相同的板上正常.

网友A:
LZ是4c还是c4啊,个人认为应该是CPU或北桥得原因,有没有打CPU ad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是4c还是c4啊,个人认为应该是CPU或北桥得原因,有没有打CPU ad啊

是4C.CPU换过了.我不会打AD啊!所以说呢?我的技术就是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