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盘跑自校出4E错误,请指点下!!!

楼主(2008-05-02):
ST380011A FIRMWAR 8.01 80GST盘,无法就绪,进安全模式,加LDR(除ATA未选中外,其它就勾选了), 按下";" 显示:

Age=60 Type=20 MxCyl=16358 MxHd=0 MxSct=44C BSz=0000 TCode=0000

于是,我就输入:

T>N50,,22

T>Age=50 Type=20 MxCyl=16358 MxHd=0 MxSct=44C BSz=0000 TCode=0000

T>N2,AA,22
T>No valid SeaDex script in buffer.
Begin Test 02
ASCII logging on

                      Not Power Cycling
ERROR: No Serial Number
ASCII logging off
    Code - 47  Track 0E31F.0.006  Sns 006  Rty FFFF.20.20FF  Rtf 1820  LBA 00000000
    Code - 47  Track 0E31F.0.006  Sns 006  Rty FFFF.20.20FF  Rtf 1800  LBA 00000000
    Code - 47  Track 0E31F.0.006  Sns 006  Rty FFFF.20.20FF  Rtf 1800  LBA 00000000
    Code - 47  Track 0E31F.0.006  Sns 006  Rty FFFF.20.20FF  Rtf 1800  LBA 00000000
    Code - 47  Track 0E31F.0.006  Sns 006  Rty FFFF.20.20FF  Rtf 1800  LBA 00000000
!!! Adaptives corrupt !!!
AbEnd Test 02

T>N1
AutoRd Err 47 at 00e330.00.0000
AutoRd Err 47 at 00e330.00.0140
smartres.c - ovl L1 failed
1>
1>/T
T>#,,22
Enter Drive S/N  4JV4REKQ
Enter Packwriter S/N 9W2003
    Code - 33  Track 0E330.0.140  Sns 140  Rty F7FF.FF.80FF  Rtf 1800  LBA 00000000
T>N2,AA,22
T>Begin Test 02
ASCII logging on

                      Not Power Cycling

                      Not Power Cycling
Zone 00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0 Head 0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1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1 Head 0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2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2 Head 0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3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3 Head 0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4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4 Head 0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5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5 Head 0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6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6 Head 0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7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7 Head 0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8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8 Head 0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9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9 Head 0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A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A Head 0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B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B Head 0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C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C Head 0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D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D Head 0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E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E Head 0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F Head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Zone 0F Head 01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Head Mask FFFF -
Read Bias - Head      0   1   2   3
                      9   9

HiTemp Bias Head      0   1   2   3
                      9   9
Head Mask FFFF - Switch to full int.
              Spin Ready
Ref Trk Tan Timing Skew (h0 to h0) = 0000 servo clocks.
ID-OD Delta Timing Skew (h0 to h0) = 0000 servo clocks.
Ref Trk Tan Timing Skew (h0 to h1) = 19F5 servo clocks.
ID-OD Delta Timing Skew (h0 to h1) = 00AD servo clocks.
Ref Trk Tan Timing Skew (h0 to h2) = 0000 servo clocks.
ID-OD Delta Timing Skew (h0 to h2) = 0000 servo clocks.
Ref Trk Tan Timing Skew (h0 to h3) = 0000 servo clocks.
ID-OD Delta Timing Skew (h0 to h3) = 0000 servo clocks.
Calibrating Physical Track 0 on heads 0 thru 1
Calibrating Head 0 ...
Calibrating Head 1 ...

Radial Offset Table:

Head 0    Offset = A53
Head 1    Offset = A36
Head 2    Offset = 1388
Head 3    Offset = 1388

SkpCylList deleted
Sys= 0EC3B-0ECBA   0280 SPTK on sys trks
<empty>
drive must be reformatted
Skipping MDW oversample s/n cylinders.
Zone 00:  00018 - 00BE8  1100 (044C) 683.439
Zone 01:  00BE9 - 027FE  1056 (0420) 666.63
Zone 02:  027FF - 04707  1026 (0402) 646.275
Zone 03:  04708 - 06CA3   990 (03DE) 622.431
Zone 04:  06CA4 - 08B66   953 (03B9) 602.353
Zone 05:  08B67 - 0A479   916 (0394) 580.392
Zone 06:  0A47A - 0C405   880 (0370) 545.882
Zone 07:  0C406 - 0D99A   836 (0344) 527.59
Zone 08:  0D99B - 0ECD9   806 (0326) 506.144
Zone 09:  0ECDA - 10337   770 (0302) 480.724
Zone 0A:  10338 - 11397   733 (02DD) 461.672
Zone 0B:  11398 - 12854   691 (02B3) 437.423
Zone 0C:  12855 - 13F38   660 (0294) 410.353
Zone 0D:  13F39 - 14AE7   623 (026F) 396.401
Zone 0E:  14AE8 - 155D6   605 (025D) 383.316
Zone 0F:  155D7 - 16358   572 (023C) 363.922
Sys= 0EC3B-0ECBA   0280 SPTK on sys trks
Total LBAs = 095333FC
EP=1, TA=1, HiGain=1, OTRd=1, Early Rd=0, Splash=1, Reload=1, NPML=1, MRBias=1
Bst/Zap=1, SrvoThrsh=1, RunOut=1, MaxECC=1, ECC 2=1, ECC 1=1, ECC 0=1
Data=FF, Write=80, ID=FF
No entries in Log
All Hds 0-1, All Cyls 00018-16358, Rnd data

Performing AFC Zone Cal

......(文字太多了,我就省略了啦!)......

    Code - 43  Track 0EC55.0.032  Sns 032  Rty FFFF.20.20FF  Rtf 1822  LBA 09177AE1
2A: Log Read Not OK
Log 1F - No Log on Disk
    Code - 43  Track 0EC55.0.0AA  Sns 0AA  Rty FFFF.20.20FF  Rtf 1822  LBA 09177AE1
2F: Log Read Not OK
    Code - 43  Track 0EC54.0.188  Sns 188  Rty FFFF.20.20FF  Rtf 1822  LBA 09177AE1
0B: Log Read Not OK
    Code - 43  Track 0EC54.0.16C  Sns 16C  Rty FFFF.20.20FF  Rtf 1822  LBA 09177AE1
09: Log Read Not OK
    Code - 43  Track 0EC5C.0.002  Sns 002  Rty FFFF.20.20FF  Rtf 1822  LBA 09177AE1
58: Log Read Not OK
    Code - 43  Track 0EC54.0.0EC  Sns 0EC  Rty FFFF.20.20FF  Rtf 1822  LBA 09177AE1
08: Log Read Not OK
    Code - 43  Track 0EC54.0.174  Sns 174  Rty FFFF.20.20FF  Rtf 1822  LBA 09177AE1
0A: Log Read Not OK
    Code - 43  Track 0EC5E.0.1B7  Sns 1B7  Rty FFFF.20.20FF  Rtf 1822  LBA 09177AE1
72: Log Read Not OK
    Code - 43  Track 0EC54.0.18C  Sns 18C  Rty FFFF.20.20FF  Rtf 1822  LBA 09177AE1
0C: Log Read Not OK
Log 0E - No Log on Disk
Log 0D - No Log on Disk
    Code - 43  Track 0EC59.0.05D  Sns 05D  Rty FFFF.20.20FF  Rtf 1822  LBA 09177AE1
40: Log Read Not OK
    Code - 43  Track 0EC55.0.0B6  Sns 0B6  Rty FFFF.20.20FF  Rtf 1822  LBA 09177AE1
31: Log Read Not OK
    Code - 43  Track 0EC56.0.036  Sns 036  Rty FFFF.20.20FF  Rtf 1822  LBA 09177AE1
32: Log Read Not OK
    Code - 43  Track 0EC56.0.235  Sns 235  Rty FFFF.20.20FF  Rtf 1822  LBA 09177AE1
33: Log Read Not OK
    Code - 43  Track 0EC56.0.239  Sns 239  Rty FFFF.20.20FF  Rtf 1822  LBA 09177AE1
34: Log Read Not OK
    Code - 43  Track 0EC56.0.241  Sns 241  Rty FFFF.20.20FF  Rtf 1822  LBA 09177AE1
36: Log Read Not OK
Log 37 - No Log on Disk
Log 26 - No Log on Disk
    Code - 43  Track 0EC58.0.041  Sns 041  Rty FFFF.20.20FF  Rtf 1822  LBA 09177AE1
3A: Log Read Not OK
    Code - 43  Track 0EC57.0.000  Sns 000  Rty FFFF.20.20FF  Rtf 1822  LBA 09177AE1
38: Log Read Not OK
Log 68 - No Log on Disk
    Code - 43  Track 0EC5D.0.000  Sns 000  Rty FFFF.20.20FF  Rtf 1862  LBA 09177AE1
69: Log Read Not OK
    Code - 43  Track 0EC58.0.240  Sns 240  Rty FFFF.20.20FF  Rtf 1822  LBA 09177AE1
3B: Log Read Not OK
Log 3C - No Log on Disk
Log 3D - No Log on Disk
Log 3E - No Log on Disk
    Code - 43  Track 0EC59.0.000  Sns 000  Rty FFFF.20.20FF  Rtf 1862  LBA 09177AE1
3F: Log Read Not OK
    Code - 43  Track 0EC59.0.205  Sns 205  Rty FFFF.20.20FF  Rtf 1822  LBA 09177AE1
43: Log Read Not OK
Log 20 - No Log on Disk
Log 47 - No Log on Disk
Log 4B - No Log on Disk
Log 48 - No Log on Disk
    Code - 43  Track 0EC59.0.061  Sns 061  Rty FFFF.20.20FF  Rtf 1822  LBA 09177AE1
41: Log Read Not OK
Log 27 - No Log on Disk
Log 49 - No Log on Disk
Log 4A - No Log on Disk
    Code - 43  Track 0EC5B.0.000  Sns 000  Rty FFFF.20.20FF  Rtf 1822  LBA 09177AE1
4D: Log Read Not OK
    Code - 43  Track 0EC57.0.0C1  Sns 0C1  Rty FFFF.20.20FF  Rtf 1822  LBA 09177AE1
39: Log Read Not OK
Log 22 - No Log on Disk
Log 61 - No Log on Disk
Log 28 - No Log on Disk
Log 62 - No Log on Disk
    Code - 43  Track 0EC55.0.000  Sns 000  Rty FFFF.20.20FF  Rtf 1862  LBA 09177AE1
29: Log Read Not OK
Log 63 - No Log on Disk
    Code - 43  Track 0EC5C.0.00A  Sns 00A  Rty FFFF.20.20FF  Rtf 1822  LBA 09177AE1
59: Log Read Not OK
    Code - 43  Track 0EC5B.0.275  Sns 275  Rty FFFF.20.20FF  Rtf 1822  LBA 09177AE1
56: Log Read Not OK
    Code - 43  Track 0EC5E.0.1AF  Sns 1AF  Rty FFFF.20.20FF  Rtf 1822  LBA 09177AE1
6F: Log Read Not OK
Total Cert Time = 00:00:00
ASCII logging off
    Code - 43  Track 0EC5B.0.0A5  Sns 0A5  Rty FFFF.20.20FF  Rtf 1822  LBA 09177AE1
    Code - 43  Track 0EC5B.0.0A5  Sns 0A5  Rty FFFF.20.20FF  Rtf 1822  LBA 09177AE1
    Code - 43  Track 0EC5B.0.0A5  Sns 0A5  Rty FFFF.20.20FF  Rtf 1822  LBA 09177AE1
    Code - 43  Track 0EC5B.0.0A5  Sns 0A5  Rty FFFF.20.20FF  Rtf 1822  LBA 09177AE1
    Code - 43  Track 0EC5B.0.0A5  Sns 0A5  Rty FFFF.20.20FF  Rtf 1822  LBA 09177AE1
!!! Adaptives corrupt !!!
AbEnd Test 4E

T>

T>Age=4F Type=21 MxCyl=16358 MxHd=1 MxSct=44C BSz=0000 TCode=0000

就是跑到这个AbEnd Test 4E停止了! 我听前辈说回写ATA 模组,但失败啊,无法写入,都出些红字报错!

小弟恳请各位成功处理过此类故障的大师傅指点下啦!!急待中... 谢谢先!!

网友:
N50,,22
然后在写ATA

网友:
这样的盘可以换CERT和TAB再试,也可回写ATA擦除看下盘的关况,LOG为空的希捷成功率不大

网友:
直接手动进F级后换固件做F级修复

网友:
估计主头最后面全是读写错误,把02所有的信息打包上来,只有看02里的信息才能判断问题所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流程不完整,换套固件从F级引导起来再做就可以了

网友:
这样的话,你把他先SA区做下初始化再说啊,
还有看一磁头阿良好!

网友:
从F做的话,有的盘LOG一样不全
有什么方法弄全LOG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