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密码芯片读出来后怎样才能看到里边的密码

楼主(2008-05-02):
密码芯片读出来后怎样才能看到里边的密码,理论上密码芯片的数据都读出来了,再把它转换成二进制码,就应该看到里边的密码,但是不知咋找啊,或者把密码芯片清空应该可以解决密码问题吧,请同行们讨论一下,谢谢
芯片

网友:
本站就有可以读出的软件。。。。。。。。。。。。。。。。。。。。。。。

网友:
解密软件询问
本站的软件可以用吗.还是要>>>>>>.

网友:
本站里有可以转换的软件,楼主可以找找,把从芯片里读出来的数据用它转换一下就可以了,不过最近听说有些密码设计的方法不太一样,不能转换,或是转换不出来,我自己也没试过,只好等达人出来了

网友:
楼上的朋友们,有没有QQ呀,可以传给我们吗?
或者说,你们留个可以下载的网址呀。。。。。。。。。。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太谢谢你了,帮帮我吧我的QQ53293424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没找到啊,我是新手帮帮我了谢谢
:) :)

网友:
我这里那么久也没有见到有呀,期待有人放出来给我们下下

网友:
有谁给我发一个吧,我实在找不到啊,跪求
密码芯片读出来后怎样才能看到里边的密码,理论上密码芯片的数据都读出来了,再把它转换成二进制码,就应该看到里边的密码,但是不知咋找啊,或者把密码芯片清空应该可以解决密码问题吧,请同行们讨论一下,谢谢

网友(2008-10-10):
原来是这样,你的分析很全面,对我学习帮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