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如何更好的使用示波器修笔记本主板

楼主(2008-05-02):
请教高手如何更好的使用示波器笔记本主板
我是初学者示波器一般我就用它测晶体,电压,还有BIOS的信号,我就觉得示波器的用法一定很多,本人在学修本时,没有人教过它的真正用法,如果有哪位高手用的好的话,请教教想我这样的新手,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示波器是用来看波形的,凡是用万用表只能粗略估计的或根本不能作出判断的地方都应该用示波器来看看,用多了自然有经验。

网友:
音视频信号。低频一点的比如Frame信号。电源控制信号等等。

网友:
示波器修本,这是靠自己摸出来的。

建议你能不能检测卡尽量不用,有个比方:检测卡是B超的话,那示波器就是CT了

网友:
再补充一句:每台机器的电路不同,波形不了定一样,平时多留心,到一定时候你看波形就知道那有问题了

网友:
你不会用怎么量啊,你应该买本书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呀,看见前辈高手用示波器点点,便查出故障所在,一句话,羡慕呀...

网友(2008-07-26):
我不太会用示波器、怎样知道哪个点的正确波形

网友(2008-10-14):
经验

都是要经验的,没经验都 没用

网友(2008-12-14):
其实主要都是靠经验,平时了解下关键点的波形,反正就是多积累经验..........

网友:
是啊,高手说的对啊,用示波器也得要总结经验啊

网友:
用示波器测信号比较直观 测电压能看到文波

网友:
有没有这方面的教程呢,哪位能推荐一下

网友:
我的示波器也是买了基本没用过几回,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用它

网友:
测量晶振用频率计就行了,``相当方便.也好准的,示波器也不是万能的,关键看经验,有些人修本本就不太用示波器的.

网友:
是啊   我看还是要开个专区啊   好要更多的人会用这个示波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所谓的高手境界,应当是对电路有相当的了解,而预先知道某测试点的波形是什么样,然后用示波器去确认是不是那样,量测的过程中加上好的逻辑思维,知道下一步量哪一点,进而判断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