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G533-LA主板开机好象要充电

楼主(2008-05-02):
ASUS P4G533-LA主板开机好象要充电 开机后风扇转,但要过个半小时以后才会自检开机
板载网卡灯也不亮,有时关上电源,再打开,开机又正常启动!

网友:
是主板上的复位电路有问题,有一个电解电容严重漏电吧,你查查....

网友:
是主板上的复位电路有问题,有一个电解电容严重漏电吧,你查查....

孤帆远影 -2 重复发帖

网友:
谢谢!我查查看看!               南桥周边没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