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1.5VSB,1.8VSB,9VSB各在哪里测量?

楼主(2008-05-02):
如题,它们都是干什么用的?是不是所有的板上都有这些电压?
主板

网友:
1.5v是除intel小南桥的待机电压,测量的话在南桥旁边的小电容处得到,没有固定的位置
1.8v是82801ba小南桥的待机电压,测量的话在南桥旁边的小电容处得到,没有固定的位置
9v,我还孤陋寡闻

网友:
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L

网友:
我记得V星板子上有个芯片有升压9V输出,是不是待机就记不清楚了。

网友:
9VSB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看来V星就是特别了一点,学习学习!!

网友:
9V待机电压,看来V星是特别,学习了

网友:
9VSB问问老杨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