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781S显示器控制键自动乱按

楼主(2008-05-02):
AOC781S显示器控制键自动乱按,但所有按键都是完好的!
请问各位是那里坏了,谢谢

网友:
我遇到后就把全部的按键换完,95% ok
如果还有就把连接的瓷片电容换了   ok

网友:
按键开关有轻微漏电,全部换新的试试。前两天接修一台17寸液晶显示器也是菜单不定时弹出,后来我换了所有开关后正常了。测量换下的开关有两个漏电了。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由外到内,先简后繁。

网友:
按键全都换过了,还是一样!时间用长一点就开始乱弹了,
还有没有瓷片电容 连接按键的就几个电阻,然后就到芯片了

网友(2008-10-01):
这是显示器里面 的问题,和主机里面没关系的是不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