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000能充电 100%但是不能待机

楼主(2008-05-02):
断电就关机了 ,是电池的问题呢,还是主板的充电芯片的问题呢 ,我换了充电芯片也不管用。
华硕

网友:
不能待机是系统待机,还是只用电池不能开机

网友:
我觉得他说的应该是用电池不能开机。能充电,说明故障在电池放电回路上。查查隔离电路上的场效管。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是我没有说清楚,故障是用电池不能开机.3楼的大哥能不能再仔细点,可能是我太菜了 ,谢谢!

网友:
你这问题不难啊
1、用电源不接电池,OK?
2、确认电池没问题吧(能不能充进电)?
3、查电池供电电路

网友:
电池能充电,说明检测电路基本正常,我认为检修思路有两个:1,顺着电池正极那条线,查有没有断线或电阻,场效管损坏的情况。2,查下电池控制芯片在有适配器和无适配器时的工作状况(也就是它的逻辑控制是否符合),芯片相关资料可以在网上搜下。

网友(2008-06-27):
问题搞明白了,是电池的问题 ,换了块新电池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