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T42笔记本问题

楼主(2008-05-02):
T42的笔记本!没有规律的死机!有时候2-3个小时没事。有时候半小时就死机了。重新起下又可以进系统。系统重新做了N次  内存 硬盘 CPU都换过!

新手刚刚来  !希望各位高手帮忙下!

网友:
你外接显示器试过没有?是死机,还是显卡没有信号输出?如果是显卡没有信号输出,那就是T42本子的通病,显卡虚焊。

网友:
也有可能是南桥和CPU供电芯片性能不良会虚焊引起

网友:
外接显示器了!正常啊!

南北桥都重新做个BGA了!故障依旧!

网友:
不会吧,这种情况,你就先做南北桥啊,不累吗

网友:
没看明白 是不是死机的时候外接显示器正常 是吗?

网友:
正常时敲BGA,看死不死机,敲什么死就是什么的问题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我再试试看!没办法啊!找不到问题了不做桥没办法了!郁闷了!

网友:
做做显卡试试吧如果不行楼主如果解决了说西是怎么解决的啊谢了

网友:
我的板子也是这样
郁闷啊

网友:
这种问题最先应该考虑显卡
然后再考虑别的,一般T系列的都是显卡爱虚焊

网友:
新手:天气热了,是不是散热不好,看一下风扇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想死机的时候你最好看看那地方少不少电压:像1 V电压掉了就会死机这样的问题我试过的。你最好看看吧?别先做什么南北桥之类的找出故障先在先下手。。

网友:
不用想了,T4系列只要死机肯定是显卡的事情,你做显卡就对了,我修过上百个这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