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跑电路从开机针过两个电阻后,到这个地方怎么跑下去

楼主(2008-05-02):
请问跑电路从开机针过两个电阻后,到这个地方怎么跑下去,主板是精英865的板子,

网友:
四个在一堆的都是标注的是Q,帮帮忙,另外怎么跑下去,这四个作什么用的呢,谢谢了

网友:
上面的  元件 与 开关针电路  不关吧??

网友:
这4个三极管应该是相连的,就是一个B极与另一个C极相连,而其中有三个三极管的S极接地,应该是起开关作用,触发排针应该是一边接电阻,再接地,或者接IO,或者直接到SB。触发排针另一边应该直接和ATX的9脚相连,另外如果另一端不接IO这一端也可能接IO。

网友:
865的板子开机电路大多用的都是I/O+南桥,I/O芯片大多用的都是83627系列,此芯片属于高电平触发的,我跑这样的电路有一个小窍门,第一眼看到83637这个芯片后,就去找开关排针,如果有一端直接接地(或者通过一个小电阻接地)可以确定在83627和开关针之间肯定有1个三极管或者门电路,在短接开关针的瞬间,把三极管的基极接地,集电极拉高,集电极连接83627的第68角,从72脚输出到电源14脚(中间可能会有电阻二极管或者2个三极管),你可以试下。这样结构的板子相当普遍。补充一下如果两根针都没有接地的话,就简单多了,其中一个直接进I/O的68脚另一个接电源9脚,两脚都有可能接电阻

网友:
我也为这个排针烦,有些是不知跑那去的。。

网友:
好啊!又学到了一点东西啊!我已经用笔记下来了!

网友:
好人啊  开机电路我怎么也跑不出来  在仔细学习吧

网友A:
"在短接开关针的瞬间,把三极管的基极接地,集电极拉高,集电极连接83627的第68角"这个三极管我试了一下,E极接地,那基极对地,后,如何把C拉高的呢,不明白啊,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短接开关针的瞬间,把三极管的基极接地,集电极拉高,集电极连接83627的第68角"这个三极管我试了一下,E极接地,那基极对地,后,如何把C拉高的呢,不明白啊,谢谢了

这个问题很简单,首先你必须知道三极管的导通条件,主板中百分之95用的都是NPN型三极管,NPN三极管的导通条件是基极电位必须比发射极电位高,至于高多少要看是什么类型的三极管了,硅管是0.7V,锗管是0.3,只要达成这个条件三极管就能导通,可以理解为三极管在导通时集电极和发射机电位相等。当你短接开机排针时,也就等于把三极管的基极接地了为0V,因为发射机接地也为0V,此时三极管导通条件不符合,三极管截止,待机电压全部加在三极管的集电极为高电平,这个高电平再去触发I/O芯片,完成开机触发

网友(2010-06-15):
谢谢美国的大苍蝇,哈哈,解释得很明白,学习了啊

网友(2012-07-24):
搞清楚各个元器件的导通和截止,以及原理,再照电路图跑跑试试,触发电路有高电平和低电平两种触发。条件不一样的,IO参与触发的 你两边跑,先从排针跑,跑到IO再从ATX PS ON 往IO跑有的中间会接反相器,呵呵都是新手,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