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3 无法切换大小键盘

楼主(2008-05-02):
我手头有一台IBM T23 无法切换大小键盘,无法充电?
键盘是好的,无法下手,请问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
充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本本是否进过液,进过液会造成单个键不能用,如果是进过液修复的比较难,至于不充电,原因:充电隔离IC接口松了要加焊,或场管,待机芯片,主板电源接口,电源适配器,电池充放电次数到了换电芯

网友:
按左下角的fn,然后在按sc.. lock键就可以了
按左下角的fn,然后在按sc.. lock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