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刷不了BIOS

楼主(2008-05-02):
一台联想家悦E5012主机,主板是MS-6575E VER:2.00  开机屏幕显示BIOS损坏。要刷BIOS,但是我在论坛找的2个BIOS刷进去都不跑代码,客户抱来另一台一样的联想主机读出来的BIOS刷进去花屏,把原板上能点亮的坏BIOS读出来刷进另一个同型号的BIOS都不跑代码。在联想维修站拿到的BIOS刷进去也点不亮。真是奇怪,难道品牌机的BIOS刷法不一样。望高手指点。

网友:
有无更换BIOS芯片?BIOS电路是否正常?还有就是是不是真的是BIOS问题?

网友:
这样刷了这么多次。应该是其它方面的问题。换个I/O试一下,或拆了串口芯片试试

网友:
联想的东西不是一般的糟糕,吹牛就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