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32 烧CPU

楼主(2008-05-02):
R32的一个机子 老烧CPU 电压1.26 也正常 可上上去后用半小时就烧了 散热可以排除  各大虾有何建议否???

网友:
可用示波器卡下CPU核心电压波形有没有异常,一般都是一条干净的亮电平。我遇到过由于电感的问题而屡次烧掉CPU的 。如果没有结果,我觉得还是与散热有关,以前IBM的好多机器CPU

网友:
以前IBM的好多机器CPU与散热片之间有那么一个垫片吧    奇怪 刚才我没有发 就自动蹦上去了

网友:
对  有那一个垫片 是摸着试的  温度可以排除

网友:
一般散热不好 烧CPU的很少的  估计还是供点不稳定 可能是CPU电源管理焊接不好或CPU供点有可能和哪组信号串了

网友A:
CPU有2组电压,,cpu core和cpu io,你用示波器量,,不能有太大的波动,,不过最好先换CPU的几个供电芯片和cmos管,,不然又烧CPU的,,这里有个R32的图,你拿去看看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考虑换板吧,即使修好了,代价可能也不小。

网友:
修过一个HP的用台机P4的U屡次烧掉CPU的
故障和台机一样

网友:
CPUCORE是DUAL CHANNEL的,其中一组的高端管6690A可能缺陷

网友(2008-10-23):
引用 网友A:
CPU有2组电压,,cpu core和cpu io,你用示波器量,,不能有太大的波动,,不过最好先换CPU的几个供电芯片和cmos管,,不然又烧CPU的,,这里有个R32的图,你拿去看看

图下了,怎么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