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笔记本iBuddie A900 键盘有八个按键无作用

楼主(2008-05-02):
各位前辈我有一台笔记本iBuddie A900 键盘有八个按键无作用(就是右手边0, -,=,P及一些辅助键等),本人已将按键和胶垫拆下来清洗了没有作用,不知道是键盘还是主板问题,请位朋友指教!

网友:
换个新的试试不 就知道了 再仔细看看电路(键盘) 有没断开的直接检查到主板接口处 都没事就是主板芯片的问题

网友:
用外置USB键盘试下,如果正常,可以肯定是笔记本键盘本身的故障。一般来说应该是键盘电路板有断线,需要把按键支架全部拆下,打开薄膜电路板,用万用表峰鸣档测不通的按键引线,就可以找到故障点,然后用导电银漆或导电膏补上晾干,最后再用表测试连通就行。

网友:
外接键盘似乎试不出来什么 就算好用了  你也不知道是键盘坏了 还是电路坏了

网友:
测一下键盘接口数据线的阻值,看有没有阻值差别很大的。

网友:
刚才说得不太清楚,我的意思是,用外置键盘正常的话,说明键盘控制芯片是没有问题的,把主板上的键盘接口和键盘上的排线接口清洗,补焊一下,若不能解决,故障基本就在键盘内部线路上。外置键盘正常的情况下主板上线路故障还几乎没遇到过。

网友:
楼上朋友,我按你们的方法去检查了,外接键盘可以的,但是在键盘没有找到有断的地方,不知道朋友们还有没有新招,实在不行换一个新的键盘要多少钱,旧的又要多少钱,谢谢!

网友:
换个新的键盘,一般是两三百

网友:
楼上朋友键盘的问题点找到了,是键盘上的银漆脱掉了,不知道那里有导电银漆或导电膏卖,有的话多少价位能买到,谢谢!!

网友:
到坛里的配件商城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