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IO更换问题

楼主(2008-05-02):
精英P4VXASD2+的 IO ITE IT8705F 0248-FXS和EA的 ITE IT8705F 0205-FXS可以互换吗 谢谢
更换
问题

网友:
8705的都可以代换,8712的就比较讲究了

网友:
ITE IT8705F 0248-FXS和EA的 ITE IT8705F 0205-FXS最后的FXS一样就可以了吧,都是8705F。8712注意技嘉的GB是专用,不能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