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显示器无菜单

楼主(2008-05-02):
一台美格17寸彩显,二次电源是降压型,故障现象为不显示,经查是高压包打火把行管烧毁,换行管后开机出了图像,但菜单没有了。按调节按钮有反映。请问如何修。

网友:
菜单IC可能被打坏了.或者送往菜单IC的行脉冲支路上有元件被击穿的.

网友:
怎样解决?换菜单IC可不可以?存储器数据被破坏有没有可能也造成同样现象?

网友:
我遇见啦飞利浦没有电到的  ,现在可以显示啦就是没有菜单啊

网友:
管座处打火很容易就把菜单IC挂了,

表现为显示器能调,但就是没有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