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05-02):
刚遇到一块GA8I-A1000  主板。CPU是上P4 2.8 800 1M  是SATA80G  起初拿来硬盘时找的到时找不到,有敲盘,怀疑硬盘不好,直接换SATA硬盘,结果上去又敲盘,换电源,同样,怀疑是SATA口子,换了IDE口上正常了

请教:SATA数据线的连接是7针吧?1 .4. 7是接地的, 2. 3  5 .6  接发差分信号的,为什么会导致硬盘不好呢?这个传递是没有电压的吧?

网友:
先不要接硬盘的数据线
光接电源线试试

网友:
光接电源是没有问题的

供电部分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