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26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8-05-02):
GA-8IRE主板..开机跑26不亮.刷过BIOS.换过IO一样问题.AGP共电正常...显卡是好的..开机的瞬间无意中摸了几下晶震..竟然可一亮机..每次开机的时摸下都可以..不摸就不行..换过晶震和电容..106R..还是一样..问下老师们接下来该怎么修

网友:
有没有搞错..这都没人来回答.急啊..麻烦帮帮忙

网友:
那这个问题还用得着说吗,那肯定是SB老化了,或者说是坏了,你最好是加焊一下看行不行, 如果不行那就得换之

网友:
呵呵
只听说过摸晶振开机的,还没有遇到过跑26不亮,需摸晶震才亮机的

学到了

LZ
清洗、加焊一下南桥吧

也可以试这换一下IO

我遇到过摸晶振开机、换IO就OK的板子

网友:
这样的问题,应该是南桥问题,不过你连续开机几天,可以正常的,你试试看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吧,连续开机几天,试试看

网友:
南桥快坏了,再用一段时间应该会档25了

网友:
我到认为就是晶振的问题,为什么不试试?反正晶振换比南桥容易得多

网友:
我有块板跑26但是可以正常使用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
没招了 拿水洗加洗衣粉洗冲干净 晾干放几天不然短路试试看

网友:
遇到过MSI的K8T跑26就是不亮,换CPU速龙3400+亮,原先闪龙3000+没问题在别的板子正常亮。

网友:
应该还是晶振问题,晶振多换几个,连谐振电容配套换.

网友:
清洗一下南桥看看
还有个,技嘉的845小板,好象北桥旁边的供电管容易坏,你也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