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杂牌显示器换高压包后出现的故障

楼主(2008-05-02):
刚修的一台显示器来时故障是:三无,经检测高压包坏了,我换了个.好了有图象了,但是图象的边缘处有锯齿状的波纹,同时所有的字的边缘都是这样,还有就是图象模糊不清楚,调了聚焦也不行,恳请各位帮忙?谢谢

网友:
你可以把高压输出的两脚对换一下,或者把高压反馈到电源的线对换看看

网友:
是不是低分辩率下好一点,前几天我修的hpc就是这情况,那高压包是带用的,从别处出又买了一个同型号的换上好了
你先看一下调摩尔啥样

网友:
聚焦换过,电源也换过不行.
分辨率到是没试过,摩尔不管用我调了.
谢谢两位,我在试试,可能是高压包不行
好了和大家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