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无法启动

楼主(2008-05-02):
一台fsp300-60pfn,脱机先短接绿线和地,电源能带负载启动(光驱和风扇)。+5vsb输出正常。
同样脱机状态,先在+5vsb上接一个风扇(风扇正常工作),再短接绿线和地,电源无法启动。
想问问问题出在哪部分
求助

网友:
你拆开看一下是不是电源上的电容都不行了,如果鼓开可你就按着原参数的换掉你在试试

网友:
那两个大电容有300v的电压吗?测场管有没击穿啊

网友:
所有电容都正常,等5-1去公司测试下电压,到时候在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2008-07-04):
那个位置好想不是专门带负载的哦。你试试把电风扇换在其他5V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