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检测板显FF 确定是不过CPU吗?

楼主(2008-05-02):
显FF 确定是不主板检测不过CPU吗?或者代表CPU旁边的3级管有问题 还是电源管理芯片 有问题 还是IO 或者什么 什么的呢?

网友:
一开机就显示FF的话,就是CPU不过,你按照CPU不过的检修流程去修!
不明白去新手去看下吧!

网友:
CPU旁边的3级管?
建议楼主重新学吧.........

网友:
不一定,有时候主板问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最主要还是查CPU的供电,南北桥的供电,还要查南北桥的好坏。

网友:
内存有问题, 也会出现FF. 我遇过

网友:
开机显FF,分两种情况,如果跑码后,显FF,正表示正常.但有时候跑到,25,26可能不过,是显卡问题.

第二种情况是.没跑,即显FF,证明CPU没跑,或主板问题.

网友:
先查供电,时钟,复位,然后再查别的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