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点小经验

楼主(2008-05-02):
IBM的T4、R5系列保护电路比较完善,在不插CPU开机的情况下开机会自动短电,如果要上假负载测电压就不能实现,
我们可以通过短接MAX1989的PIN1、2脚就能让它开机不断电了。一点小经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用的上。

网友:
型号是不是MAX 1989哦

网上搜了都搜不到哦

网友:
就是MAX1989啊,怎么会搜不到呢,电路图上也可以看到,是个4路温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