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H-GJ17L3

楼主(2008-05-02):
联想LCD 型号是: LXH-GJ17L3
拿过来是花屏的问题(可正常关机)
现在我补了一下大芯片的焊锡,弄的不花屏,但是黑屏.(但开关机键可以正常开关机)
请问大家能否指教一下
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花屏一般检查屏线和DA芯片。

网友:
弄的不花屏,但是黑屏?故障扩大了吧????接通用板试一下

网友:
焊 短路了 吧 !   换扳子 看看  用手摸摸D/A 看是不是 发烧

网友:
已经检查出来了
是屏接口芯片有问题 :lol :lol :lol

网友:
我就没有这样幸运哦,我收了三块这样的屏,现在还没搞好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