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CRT屏闪

楼主(2008-05-02):
一台杂牌15寸CRT,只接电源开机不接显卡时显示正常("无信号输入"的LOGO显示正常,各电路电压正常),但接上主机开机后屏幕快速呼吸式屏闪,有信号显示,各路电压均跳变.
前级视放是KA2143B,末级是LM2405T,因没有代换的IC,所以无法确定是否为视放部分影响.
请有经验的朋友指条明路,谢谢了.

网友:
检查二次电源以及反馈回路。估计是某个电容不良引起二次电源不稳定。一些机器的高压包里还有一个专门改善呼吸效应的反馈电容,若其失效可能导致呼吸效应加剧或形成振荡。

网友:
高压包里?那不是要换包了。。。。。。。。。。

网友:
1:先看看你的二次电源是升压型的,还是降压型的,如果是升压的,可以先断开二次电源管,看是否有显示正常,如果显示正常
查看二次电源,升压电容 ,二次电压调整电位器
如果显示不正常,查电源,保护电路
2:查行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