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X400显卡问题

楼主(2008-05-02):
我用的电脑是集成显卡,今天放假拿着玩电脑游戏朋友淘汰下来的mx400显卡安装到我电脑的agp槽上,兴奋地开机。出现要安装驱动的提示。我把显示刷新率设置为1024*768后重启后,显示器就黑屏。之后这张显卡无论放在那块主板上显示器都是黑屏,请问各位大师这张卡还有救吗?怎么救?谢谢了。

网友:
就价值论修的话不合算.除非没事弄着玩.用MATS测一下看是否存在问题.还有各个电源的稳定性.

网友:
我有好几块,都是花屏,不知道怎么修,有的还可以修,有的不行,真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