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NF3250N点不亮

楼主(2008-05-02):
主板是NF3250N不通电,插上电源,有一个三极管AMS1117烫手,请指点

网友:
什么位置的1117。    拿下来在摸摸别的元件试试。

网友:
在IDE 插槽旁边,内存插槽附近,上边还有一个贴片电容,也烫 手的

网友:
量1117最大的那个脚,是不对地对短路了

网友:
还有一点,短接1117的其中两个脚,可以使主板通电,显示FF

网友:
那就先换了他再试试,不行肯定有SB短路。

网友:
多半是南桥短路了,前次我修一块华硕板也是这个问题,通电后1117很烫,不能开机,把1117取下来量A14,电阻很小为3,最后没修好

网友(2010-01-02):
南桥短路了!

网友:
先试换个1117,如还是这样,就是南桥挂了

网友:
一般待命的1117发烫,情况都不太乐观,一般都是SB不行了

网友:
网卡也有可能坏。拆开网卡试试

网友:
桥坏了 这款主板是独桥主板 是桥坏了  桥的芯片组是NF3 的 这款桥最容易坏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