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纯平显像管一根线的作用?

楼主(2008-05-02):
纯平显示器显像管周围有一根特殊的线,一端接在高压包的一脚,另一端悬空挂在显像管的两侧,什么也没有接。感觉似乎起抗干扰的作用。请大家介绍一下它的具体作用。
显示器

网友:
期待有高手回复,虽然这种理论并没有什么实际价值。

网友:
是不是与分布电容有关

网友:
哈哈,那根线是防止电磁辐射的,不过我感觉用途不大,x射线才是最厉害的

网友:
还是老康见识厂,我真的不知道这根线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