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机.最近常死机.

楼主(2008-05-02):
各位大虾!你们好.本人有一老机.最近常死机,在我的电脑属性中看到的内存会从128变二分一或四分一或八分一.用主板诊断卡测试显示d5.主板型号本人查不来.只知主板集成了CPU.板上有一集成IT8705F.

网友:
楼主,你这问题怎么怪怪的,主板型号不知道,能否拍个照片上来

网友:
先换个内存试一下了,先用替换法确定故障部件,再重点检修这个部件的故障!

网友:
,先用替换法确定故障部件,再重点检修这个部件的故障!

网友:
换内存看看,可以用橡皮擦一下试试看,然后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EVEREST Ultimate 2007(查看本机硬件配置信息)可以查看主办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