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新手修主板的经历

楼主(2008-05-02):
绝对初次修板,讲一下经历,希望和初学者交流
近日修了两块主板,一块IBM845,内存供电管烧的看不请型号了,前两天在这里的帖子里问高手,没人回答我,试着用3055一下成功
另一块是技嘉的GA-8IRML板,北桥特别烫,以为挂了,在这里看了好多帖子,知道北桥和AGP之间的管是供电管,测量电压没输出,将其焊下,用了三只二极管串联接到3。3伏电压上,结果奇迹发生了,检测卡有数码显示了,有连续的叫声,知道是电压低的原因,又找了一只3055焊上,结果成功了,真是高兴极了,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北桥电压没供给却发烫

网友:
引用 楼主:
绝对初次修板,讲一下经历,希望和初学者交流
近日修了两块主板,一块IBM845,内存供电管烧的看不请型号了,前两天在这里的帖子里问高手,没人回答我,试着用3055一下成功
另一块是技嘉的GA-8IRML板,北桥特别 ...

电压不正常就会发烫

网友A:
你上面说到用三个二极管接到3。3V上去,可以说说是什么原理,你这样接电压不会过大吗?AGP跟北桥的只有1。5V

网友B:
LZ  你知道吗?NB供电不正常是会很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上面说到用三个二极管接到3。3V上去,可以说说是什么原理,你这样接电压不会过大吗?AGP跟北桥的只有1。5V

是不是利用二极管的压降,每个二极管可以降0.6-0.7V,三个一共可以降1.8-2.1V,这样的话就可以得到1.5-1.2V的供电

网友:
非常感谢。值得收藏收藏下了!顺道支持我手头有这种盘,红绿快很难缠。

网友:
就是利用二极管的压降,2个怕电压太高,不敢试,能说明问题就行所以用3个,感觉修主板好修的多,有信心了,用一把烙铁,一块数字表,不明白的是供电为0了却北桥烫的厉害

网友:
哦。。原来如此,二极管还有降压作用,学了不错的一招,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试试,多谢了

网友:
如果工作电流很大的话,二极管降压法就不太合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  你知道吗?NB供电不正常是会很烫的,

这是因为什么造成的呢?不太明白,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
这是自己该线路呀,很厉害,想你学习,有的是什么型号的二极管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修好的主板的图片发一个上来看看?三个二极管是焊接到什么位置?

网友:
照片我已经照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发,我不是要改电路,只是想说明问题,如果北桥坏了。二极管肯定会很热,如果没坏再换上三极管不是更好吗,用二极管串联很方便的,普通二极管就可以的,换三极管和连二极管用的时间是很悬殊的,北桥坏了你也把三极管焊上了,不白费劲了吗,二极管的正级连3。3伏电压上或者原三极管的输入极,负极当然连原三极管的输出极了

网友:
二极管降压这是常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