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865主板,开机后诊断卡不显示数码

楼主(2008-05-02):
磐正865主板(478接口),开机后诊断卡不显示数码。我的诊断卡是好了,放在好的主板上,诊断卡跑26开机亮了。
复位灯开机后亮一下,说明复位电路好的,12V、5V、3。3V全都正常。南桥湿度正常,就是北桥温度有点高,烫手。时钟晶振电压:1。5和1。4V,北桥背面10个电容,测有阻值,6个电容阻值64,4个电容阻值24。10片865都是这样子。
10片865主板全是这种故障现象,如何检测呢?如何修好呢?

网友:
打一下CPU到北桥的AD值 ,PCI到南桥的AD值,还有南北桥的AD值

网友:
打一下CPU到北桥的AD值 ,PCI到南桥的AD值,还有南北桥的AD值

这个方法我试了,不行。阻值全有的!
再请教???

网友:
把给北桥供电的管子换了,可能就行了,还有要测试内存供电正确不

网友:
我只知道CPU和北桥不工作数码管就不显示

网友:
给北桥供电的管子,供电有的呀,有3。3V和2。5V呀,
我也。。。知道CPU和北桥不工作数码管就不显示。。。
这个方法我试了,不行。
再请教???
请高手回贴了!